c200he cpu32求助

楼主(2012-10-29):
刚从别人厂拆下一个九成新的欧姆龙C200HE CPU32,该PLC没有串口,好像有一个20针的叫外设口?使用什么编程软件和编程线缆?谢谢!

楼主:
不得不自己顶一下,求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欧姆龙好像就一个编程软件吧(cx-one)。至于接口自己再找找看,是否有usb或串口之类的。

网友B:
omron官网有的查

网友C:
好象需要通信设备CIF12什么,直接用CXP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