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如何将10台温控表的温度显示到触摸屏,触摸屏和温控表有RS485通讯,怎么设置,需要PLC编程吗?还是只设置触摸屏和温控表?

网友A:
可以直接由觸摸屏設定讀取 (PROFACE 及 觸控大師 可以)

設定方式問經銷商

网友B:
没有玩过,学习了

网友C:
应该得看组态软件有没有温控表的驱动吧,如果有那就简单了啊!!
正儿八经的~

网友D:
用组态王试一下

网友E:
触摸屏如有温控表的驱动就可以通讯

网友F:
通用的“莫迪康”通讯协议就可以连接
现在的温控表大都支持此协议的
那么 接下来  就是 选择触控屏了   如有此协议的就可以解决了

目前,我只试过昆仑通太 奥迪司 维控 是可以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