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中不能用SPD指令吗?

楼主(2012-10-29):
在试机时指令不能正常显示。X2也没用在其它地方。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是功能指令 不能仿真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FX1N可以用的,但这个仿真不了。
注意一点,山寨的可能也不用了。

楼主:
谢谢站长,可能不幸地碰到到了山寨版了。

网友C:
PLC不一定是山寨版。
这个指令需要在实体机上试验,不能使用仿真。

楼主:
我在实体机上试过,试的时候是K15000,D50显示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