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我买了款易控王的三菱板式PLC,型号是FX2N-30MR-4AD-2DA,带有485接口(端子上标识为A和B)。我咨询过厂家,他说如果要485通讯什么也不要设置,和编程口的通讯协议是一样的。但是我迷糊了,三菱编程口的通讯格式是这样的:始   命令   首地址  位数   终   和校验

其中并没有站号,只有FX系列PLC的专有协议才有站号(所谓专有协议就是指比如BR---读出字节的内容),厂家明确表示不支持这种协议。现在问题是我通过编程口可以实现VB和LC的通讯,但是如果我要控制多台PLC呢?这个时候我该怎么用485通讯去控制多台PLC?

网友A:
这根本就不是三菱的产品.
蓝景自动化

网友B:
这个可以在PLC中进行编程来解决

网友C:
又是一位被山寨PLC给忽悠了!唉!!!没把国人气死,却让鬼子笑死!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山寨产品即使支持485速率也是不行的。

网友E:
易控王的三菱板式PLC,型号是FX2N-30MR

感觉象买了一个阿迪王的康帅便方便面,名字叫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

网友F:
妙哉!深有同感!无良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