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怎样连接三菱PLC

楼主(2012-10-29):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是PLC初学者,请问一下,台式电脑已安装好三菱PLC软件了,怎样连接三菱PLC呢?我是这样连接的,点击 在线 PLC读取 选好对应的PLC型号 确认,就到了传输设置了,我直接按确认,就出显示,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是以下原因,通信超时(电缆断线,不支持指定传送速度)。工程和连接站的PLC类型不同,。监视条件功能出错(正在执行时执行了其他功能,使用不支持的通讯线路)。……ES:0180840b 请各位师傅帮我详细回答一下好吗?在此谢谢

网友A:
你好!一般要看一下。你连的是232口的PLC。还是Q系列USB口的PLC.
USB口的很好连接。因为不用装什么驱动。
232口的。要看一下。你的电脑是否安装有USB转232的驱动。当然台式机有的主板上有9pin的232口。你也可以自己做一条232的电缆。试连接。 一般都是用笔记本。用USB转232的电缆来连接的。 首先要打开设备管理器里。看你的USB电缆的232口显示的是COM X。 X是阿拉伯数字。这个要和你三菱软件的COMX要一样。再看通信参数的设置了。一般都可以连得上。

网友B:
楼上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usb要驱动,注意com选择,在设备管理里可以看得到com口是几,连接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是COM口没选对

网友E:
跟笔记本一样连接

网友F:
重新设置COM口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回答,我的PLC是FX1N-60MR,,我用三菱USB-SC09-FX通信线,用的软件是MELSOFT系列 GX Developer,,打开软件,在线PLC读取,选好PLC型号,在COM端口的设置里设一至后,按确认,那个通信的灯就闪几下,又提示错误了,请问一下,还需要哪个设置吗??

网友G:
刚开始我也是连接不上 usb驱动有没有搞好 设置COM口 最后设置PLC通讯参数

网友H:
买一条编程电缆,几十快一条,还送一个光盘,告诉你怎么连接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I:
三菱USB-SC09-FX通信线是要地电脑上安装USB驱动的,不知你是否装好。

网友I:
三菱USB-SC09-FX通信线是要在电脑上安装USB驱动的,不知你是否装好。

网友J:
貌似都遇到过,我第一次是忘了设置通讯com口了

网友K:
我也碰到过,查三个方面可解决
1,驱动是否装
2,COM口选择对没有 (可以看电脑的设备管理器)
3,传输速率 最好先选最低的 9600

网友L: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最后我是换了一台PLC试试,同样的操作程序马上就连上了。而第一台始终无法连上。

网友M:
三菱PLC软件设置COM1口

网友N:
以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好久不用这牌子的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答复,这个问题我已找到了,我请领导过来看了,原因是数据通信线方形里面的电路板坏了,重新买数据通信线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O:
安装有USB转232的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上会看到COM口中,没装好会出现?,需装好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