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西门子 200 与 200能用DP通讯吗

楼主(2012-10-29):
如题,西门子 200 与 200能用DP通讯吗?能的话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能。
200使用EM277接入DP网络,但是只能作从站。

网友B:
我刚刚发啦一个200与200通讯的问题设置和接线都有
226就可以DP通讯

网友C:
3楼的可以通信?
200和200之音是不能互通信的,
在DP通信里,200只能做从站(服务器),
不能主动做数据交换,必须要有主
站(客户)来操作数据,如果3楼的能通信,请
提供例子证明

网友D(2012-11-29):
不能相互dp通讯,如果需要做从站,还应该另外采买dp模块
易控达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