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小弟第一次用Q系列PLC,对D/A转换模块Q68DAIN不是很熟悉,要实现功能:把PLC内部数据寄存器D20~D27的数字值转换为4~20mA模拟量输出,所以把一些相应的硬件配置和软件参数设置如下,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望指点,不胜感激~~~~~~~~

1.硬件配置图

2.软件参数配置图:

3.D/A转换梯形图:X90(模块READY),X99(运行条件设置完成标志),Y99(运行条件设置请求),Y91~Y98(CH1~CH8输出允许)

网友A:
最近也在用Q,用的是62DA,都是抄手册的,和你的类似,一起学习,呵呵

网友B:
说一下,Q的D/A模块好像是占用16点的,缓存地址好像不应该是H3,H9试试,通道输出允许可以加个条件,一起探讨查证~另外如果用智能设置软件,这些程序都可以省掉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H3我是给的智能模块的站号,因为在插槽上,D/A模块位于第四个位置,和二楼兄弟说的一样,我是基本上照抄的手册的,因为手册上D/A模块放在CPU后面的第一个位置,手册上的示例程序给的是H0,所以我给的H3,不知道是否正确。另外我下载了一个GX-Configurator-DA2智能软件来看看,就像你说的不再需要FROM/TO指令来写了。因为PLC还没有买回来,机器也在组装当中,现在还没办法调试,东西回来后再验证结果。

楼主:
在家园下载了一个GX-Configurator-DA2,安装完成后,打开工具下面的智能功能模块-START,发生如下提示:

点击确定后

是不是和我的电脑系统有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没有谁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B:
那个不是槽号,是16进制的缓存首地址,软件以前用的忘记了,现在Q PLC都是用的GX-WORKS,集成智能模块设置软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家园下载了一个GX-Configurator-DA2,安装完成后,打开工具下面的智能功能模块-START,发生如下提示:
[attachment=95243]
点击确定后
[attachment=95244]
是不是和我的电脑系统有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没有谁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所使用的是英文版的軟體,操作系統為正版非精簡版的XP,如附圖Q02H使用毫無壓力,有圖有真相!

楼主(2012-12-15):
谢谢,改用GX-works2软件来设置,很简便。

网友D:
就按照一下的步骤设置就可以了,不用FOR/TO,直接改变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