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簧开关,接近开关,行程开关

楼主(2012-10-30):
磁簧开关,接近开关,行程开关分别在什么时候能用到呢

网友A:
磁簧开关:检测磁性物体,比如检测汽缸磁环位置等,一般不需要直接接触。
接近开关:普通的就是检测金属物质。比如机械位置定位,一般不需要直接接触。
行程开关:普通的内部是普通的触点开关,应用时候需要直接接触到并有一定的力才可以。
那就是接近开关和传感器用途差不多?传感器用途更广一些,是吗?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來學習、學習
一樓的可行

网友A:
楼主留言:那就是接近开关和传感器用途差不多?传感器用途更广一些,是吗?
这个问题你概念有些混淆,接近开关就是传感器的一种类型。这个只是概念问题。

网友D:
同意一楼的

网友E:
一楼说得很清楚了。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F:
磁簧一般是气缸上面,也叫磁性开关
接近开关属于传感器,一般在步进电机,直线模组上用
行程开关机械上多一点,比如电机前进,还有工装板组装流水线上用到

网友G:
磁簧开关:检测磁性物体,
接近开关:是检测金属物质。只要是金属物质接近它,它就会有动作,它触点有常闭和常开。它和磁簧开关一样,一般不需要直接接触。
行程开关:需要直接接触到,并要有一定的力触碰到才行。
磁簧开关、接近开关、行程开关都是机械上用来检测位置的。

网友H:
我想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在设计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选什么样的开关!.
原理上各位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我只是个人经验一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安全情况下或有外力要硬件停止的情况下用行程开关.如:极限位,硬性停止位,或涉及安全的.
2.接近开关,一般是用在非接触式的场合,使用寿命常,安全系数高,优点执行动作可靠安全,但不能用在极限位场合.但要注意,粉尘和使用环境.
3.磁簧开关是用在磁性气缸上较多的一种开关.
4.关电开关,有一定距离的检测开关.使用时要注意,距离,方式,颜色,环境介质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