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现在我在做一个需要抽真空机器,其中真空泵组是由一个油泵和一个罗茨泵组成的,在工作工程中压力需保持在20……30pa,工作中需要两次进气。要求在工作工程中压力需保持在20~30pa,罗茨泵由变频器控制,油泵直接接电源的。请问大侠们这个PID怎么控制,现在能稳定,但是进气时波动比较大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斯普润的真空干燥机程序!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通过真空压力取反馈值进行变频控制(压力变送器根据罗茨泵工作压力上下限定义模拟量信号的%值,通过修改参数设定频率,积分及比例参数的设置)

网友C:
其实问题在进气速度很快,但调节需要时间,所以才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吧!可以试试将P调小一些,I调大一些看看效果是不是有改善!
请多关照!

网友C:
现在情况有进展了吗?
请多关照!

网友D(2013-04-18):
进气的控制可以采用MFC稳定充气量,同时对罗茨泵的转速进行PID控制(根据真空度)

网友E:
进气还是不行吧,工频进气是不是有冲击了,有没有什么中间设备能缓冲进气量,有个罐子什么的

网友F:
加个真空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