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温度设定来控制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2-10-30):
最近有想法用PLC来代替温控的4-20ma控制,但手里资料翻了一遍,想不出能用什么指令动态控制4-20ma的输出,找不到类似的程序案例,控制普通继电器的程序本论坛已有大侠和大家分享。不知道那位大侠有做过类似动态控制程序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意思是用PLC代替温控表是吧?
可以实现的,但成本高于温控表。

楼主:
感谢站长回复!说实话我也知道成本高,但现在很多客户为了回款问题,要求增加复杂性

网友B:
三菱 Q64DA Q68DAI 類比輸出 +
Q64TD Q64RD 溫度模組 配合使用
MELSEC-Q温度调节模块用户手册 有PID控製使用說明 三菱網站可下載
不如用溫控器+485通訊 連PLC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