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用的KLGWIN3.62 的编程软件 现在与电脑通讯不上啊! COM 端口的设定和通讯线是RS-232 的都没问题。就编程软件通讯0设置 里通讯方式、 协议不知道该怎么设定?  PLC 是 MASTER-K120S  K7M-DR14UE 的 。

网友A:
如果按照你说的COM 端口的设定和通讯线是RS-232 的都没问题,那就是你的电脑问题!!没什么可以考虑!!

网友B:
线、设置、端口

网友C:
这样设置

网友C:
这样设置,随时联系吧,我一直用LG K12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