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学习

楼主(2012-10-30):
以前是设备维护,现在干电气这方面的维护了,可是看这方面的书籍大多数是介绍 参数 规格的。哪里有维修电工真正的技术知识啊。比如如何判断故障 和实际运用上的。
因为这是新成立的公司 所以没有人可以带 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A:
维修还是以自己平时学习总结为主。确实没有人带的话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B:
是啊 ,帮忙指点下大侠们

网友C:
我就是干这个的 就是不知道你的基础是怎么样的 如果是没有基础的话 有本书适合你记得好像是劳动局考维修电工等级证的课本 不错的 应该适合你

网友D:
电气维护是靠平时的经验积累。那些参数肯定要懂,要不是不知道它在设备上的作用。还有就是要知道生产设备的基本生产工艺

网友E:
记得我以前多买了一套光盘来,关于维修电工的视频,等找找看

网友F:
维修电工是一门工作性杂的工种,如果你想把一台设备搞定,那么你必须熟悉它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动作顺序.然后找出故障部位和元件..看\闻\问\听.的多种手段.

网友G(2012-12-20):
我以前是做维修电工的做好先了解工艺写出动作顺序要仔细
当设备异常停止时看一下上一步运行到哪了容易找出故障点
维修以小故障居多尽量别往大处想

网友H:
维修电工也要一点机械知识,没有机械知识也会让你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I:
先了解工艺写出动作顺序

网友J:
我以前做家电维修,现在专职维修电工,俗话说,一个电工半个钳工,需要熟知电工基础知识,清晰灵活的维修思路,通晓机械,气动,液压等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