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查的是霍尼韦尔的光电,不知道,怎么用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2-10-30):
这个是同事在旧货市场买的,网上查的是霍尼韦尔的光电,不知道,怎么用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上面两根线和下面两根线接的好像都是二级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两根线和下面两根线接的好像都是二级管,

网友B:
这是个槽型光电开关,品种繁多,但工作原理基本都一样,都是对射式的;这种不带放大电路的在PLC上用不了。

网友C:
好像是 一端是发射管一端是接受管吧

网友D:
欧姆龙这种光电开关可以直接连接PLC
不断向前

网友E:
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装到一块小线路板上,然后用外壳保护起来,一般用在步进驱动器的限位上。就是新的才1-2元而已。

楼主:
刚看到图纸,不知道怎么接线,之前试的时候刚好接的是二极管,烧了。如果我接PLC如何接,还是第一次用这个。是否真的要放大器?

楼主:
输入部分是不是要加电阻呀?

网友F:
输入跟输出部分都要接电阻,输入部分加4.7k电阻,输出部分加10k电阻,电阻一端接24v,另一端接传感器并且接plc输入点,传感器另外一端接0v,“注意传感器两边都是有极性的”

网友B:
如图接法,这是一个常闭开关。

楼主:
各位老师,对于右边部分电路不太懂,如何接线可以改变常闭常开呢?

网友G:
这种对射型光电开关,接线要确定好不是适用所有PLC

网友H:
右半部分叫达林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