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关於QJ71C24N-R4的设定问题

楼主(2012-10-31):
请教各位高手关於QJ71C24N-R4的设定问题(使用Q03UDECPU)
以上是小弟的设定
程式每次执行到 G.BIDOUT 就出错
不知道哪边有问题

网友A:
指定的模块位置错误

楼主:
小弟目前要使用QJ71C24N-R4将一颗LOAD CELL(Model LPS)值读入
恳请大大帮小弟解答这样的情况要如何设定,感谢万分

网友B:
U0//模块位置和程序地址不一致
日有依然gf眼 炎热 炎热 容易

网友C:
楼上都说得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热心帮忙
但最近我却发现他rs458是采用modbus-RTU传输的
所以不会用到G.BIDOUT这个指令
那我照图片的程式打 暂存器一样没有读取到任何值
请问各位大大是不是采用modbus-RTU传输还要在另外设定什麽??
恳请大大指点不解迷思

网友A:
以上画面所展示的这些,有一专用的设定工具,一般人不易搞懂!
若想用此模块做modbus-RTU,可用SC软件(版本要高)内置的专用协议,直接填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