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各位师傅:小弟刚刚接触组态王,遇到一个问题,三菱寄存器D10 的值为29,在组态王模拟值显示是09932,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参数设置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A:
使D10的最大值和最大原始值都为1000,两个数就一样了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数据类型其次看你读的是双字还是什么

网友C:
这应该是数据类型不配

网友D:
请教下组态王和FX1S485DB能通讯吗?

网友D:
请教下组态王和FX1S485DB能通讯吗?搞了一天都没法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