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达60ES系列的PLC能否与三菱MR-J2系列的伺服应该

楼主(2012-10-31):
大侠们,请教一下。我现在有台达DVP-60ES的PLC一个 不知道是否能与三菱MR-J2系列的伺服使用。
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希望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小弟感谢先

网友A:
最关键是确定PLC是否为晶体管输出

在东莞市

楼主:
是晶体管输出的,我查过了,可以发脉冲

网友B:
按照编程手册上的要求做就好了

网友C:
先确认通讯协议是否一致(MODBUS),PLC必须为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