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LC检测一个风扇是否在转

楼主(2012-10-31):
现有一个电源箱,放热多,而且对温度要求很高,现这个电源是一个机器的一部分,这个机器中有PLC,怎样才能知道风扇是否在转呢?而且要求成本最低。

网友A:
不知道你那风扇是什么类型的风扇??方便的话装个接近开关就解决问题!!

网友B:
放溫控器

网友C:
意思同2楼,与其检测风扇是否在转不如检测箱内温度,这个检测温度装置不一定非要一个带显示的瘟控器

网友D:
如果电柜温度要求很高的话,装风扇并不可靠。还是考虑加装空调要好一些。

网友E:
检测风扇电流,或是像CPU风扇取反馈信号

网友F:
脑筋转转就有办法。

网友G:
加装风压开关,当风速正常时on 风速异常时候off就可以了。
简单做法就是加装微动开关,在风扇过风处自制叶片联动微动开关,当风扇没转或风道堵塞都可以检测到。

网友H:
用编码器吧, 呵呵呵呵,成本太高了

网友I:
7楼方法不错

网友J:
同意7楼的方法

网友K:
7楼 的方法 不错 顶一下

网友L:
最简单的办法在出风口加装风向指示例如悬挂步条

网友M:
引用楼主於汝彪于2012-10-31 16:38发表的 通过PLC检测一个风扇是否在转 :
现有一个电源箱,放热多,而且对温度要求很高,现这个电源是一个机器的一部分,这个机器中有PLC,怎样才能知道风扇是否在转呢?而且要求成本最低。

使用接近开关
不断向前

网友N:
光电的那种对光传感器,很便宜。楼上的所谓微动开关也有阻力,会影响风扇。这个程序应该会很好写
海纳百川

网友O:
引用楼主於汝彪于2012-10-31 16:38发表的 通过PLC检测一个风扇是否在转 :
现有一个电源箱,放热多,而且对温度要求很高,现这个电源是一个机器的一部分,这个机器中有PLC,怎样才能知道风扇是否在转呢?而且要求成本最低。

最经济的是用接近开关;如果3s检测不到信号;那么plc有输出报警‘
真诚到永远

网友P:
不知道你的设备贵吗,如果贵还是加

还是加温度开关,虽然贵一点,但是可靠。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最简单的办法在出风口加装风向指示例如悬挂步条

的确,挂一块布

网友R:
找两个人在现场盯着也

网友S:
给你提供一种思路,我们电脑主板可以探测出CPU风扇的转速,它也是靠风扇反馈的脉冲计算出来,如果你的风扇有反馈脉冲功能,你直接接到PLC脉冲计数上去,就可以通过脉冲检测出是否风扇在转。这样什么都不用加了,最节省。当然这只是一种思路,理论上可行,没实践过。

网友T:
这个问题我们维修工想到了个办法你看看行不行。找根布条或者轻便的东西放在出风口,看它是否抖动就知道风扇是否在转。

网友L:
在出风口挂一翻版,翻版上侧安装光电开关直接与PLC相连

网友U:
我们曾用过风压开关,但风压开关容易损坏,还是用接近开关比较好。

网友V:
要考虑成本  还是用接近开关吧
学习之中

网友W:
7楼方法很不错,8楼的兄弟,编码器也有很便宜的那种,麻将机里面就有用到很小的那种。

网友X:
串个发光的灯或都继电就好了~!电机坏了不转它也跟着没有反应啊~!

网友Y:
检测风扇电流,或是像CPU风扇取反馈信号
wananjushi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串个发光的灯或都继电就好了~!电机坏了不转它也跟着没有反应啊~!

就应为串继电器没用,我才发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装风压开关,当风速正常时on 风速异常时候off就可以了。
简单做法就是加装微动开关,在风扇过风处自制叶片联动微动开关,当风扇没转或风道堵塞都可以检测到。

请问,风压开关多少钱一个啊?还有它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怎么样啊?

网友Z:
7楼妙招

网友AA:
用带百叶窗的风扇在百叶窗转轴加一微动开关

网友AB:
我认为,检测温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