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时间继电器千分位的设定

楼主(2012-10-31):
三菱FX2N-60MT 程序中应该怎样毫秒的设定,如图:屏中的“注胶时间”设定0.00秒, 显示也要0.00秒 但实际上设定可以到小数点后两位,但显示却不行。

网友A:
T0~T199....0.1秒
T200~T245.....0.01秒
T246~T249.....0.001秒

网友B:
楼上正解,多看看手册会有收益的

网友C:
组态软件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