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A740,显示PS故障代码,怎样排除?

楼主(2012-10-31):
三菱变频器面板显示PS,变频器设置是外部操作模式,有启动信号(正转指示灯闪烁),有直流5V电压输入信号,但变频器没有输出,前段时间用得好好的,请问怎样排除此故障,谢谢!

网友A:
PS是面板停机的意思,就是说按下了面板上的STOP键导致停机的,重新上电可以解除这个报警,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