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回原点问题帮忙给解决下

楼主(2012-10-31):
plc控制伺服电机怎么能回原点更精确,也就是说怎么能让伺服电机每次都回到编码器的零点?谢谢

网友A:
装 个开关,回原点清零。
台湾永宏plc

网友B:
原点复归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C:
有原点回归指令ZRN(三菱)

网友D(2012-11-30):
装个原点检测感应器就可以了

网友E(2013-01-03):
加个开关,程序上检测到开关后,减速。然后检测伺服Z相脉冲,有脉冲信号后,原点确认。各厂家PLC都有关于归零这方面的指令。

网友F:
同意6楼的建议

网友G(2013-05-25):
原点回归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加个开关,程序上检测到开关后,减速。然后检测伺服Z相脉冲,有脉冲信号后,原点确认。各厂家PLC都有关于归零这方面的指令。
用原点复归是不错的方法
宁静以致远

网友I(2013-08-17):
用库指令。Q-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