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速度问题

楼主(2012-10-31):
各位师傅,有一条生产线变频器设定20HZ时生产线的理论速度是20米,可是用线速度表测,是在18.9-21.1之间波动,这样影响产品的质量,怎么改进让生产线速度恒定啊

网友A:
变频器是无法满足精确的速度控制的

楼主:
加PG速度反馈卡怎么样?师傅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可以尝试下 如果还是不行 就真的 不能用变频器 来控制了

楼主:
您有PG反馈的成功应用案例吗?我见过广州力近的生产线的异步电动机有反馈编码器,但没测过实际速度,您有实际应用吗

网友C:
V/F带速度反馈卡控制。

楼主:
5楼师傅,你这个你在实际中应用过吗?精度怎么样?

网友D:
选用带PG卡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效果好点。。。如果想要%%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E:
要看控制精度的要求和负载变化的大小而定。闭环矢量控制系统能满足一般的要求。

网友F:
改来改只会浪费钱伺服不是价钱差不多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2013-10-05):
闭环矢量控制系统能满足一般的要求。

网友H:
用带PG的矢量控制应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