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本人是初学PLC的,这个问题是第二次提问了,不好意思,三菱FX1N-60MR PLC与电脑相连接,编程软件是用的GX8.34,通信线是USB-SC09-FX,我是这样连接的,在线--PLC读取--选FXCPU--确认--双击串行USB设COM4(之前已驱动好了,我查看电脑设备管理是4)--确认--双击CPU模块--打勾使用MAC/MTA透明模式--确认--点击通信测试。。连接不上PLC,,通信线我检查过没断线,,请问各位师傅,我这样连接PLC对吗?懂的师傅请详细一点指教一下,好吗?在此感谢!!

网友A:
端口没设好呀,

网友B:
你插上通讯线,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端口处有几个COM口,认清楚名字,然后拔掉USB线,看哪个端口消失,那个就是你的这根线对应的端口。如果拔掉无反应,刷新下,或者就是你的驱动没装对。如果都搞完了,还是不能通信,应该就是PLC通讯口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答复,这个问题我已找到了,我请领导过来看了,原因是数据通信线方形里面的电路析坏了,重新买数据通信线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C:
用USB线时,应该不需要对COM进行设置!

网友D:
设置正确的COM端,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看com端

网友E:
默认的COM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