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一个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12-10-31):
有两条皮带分别由两个变频器驱动运行,如何才能做到让它们同步运行?
是用于石膏板生产线上,因为如果不同步的话,石膏板就会出现断裂或者拱起。现在我的想法是,以第一条皮带的速度为准,采用一个4-20mA的传感器对其实时测速并反馈给第二条皮带作为设定值,同时再用一个4-20mA的测速传感器对第二条皮带进行测速进行PID调节!请问各位亲,有谁这样做过吗?给个可行性的意见吧。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用脉冲控制,一台为主令,其输出信号控制另外一台的输入频率信号

网友B:
精度要求高不高?我们有一款控制器可以做到多轴同步,需要外部加一个编码器,类是伺服的位置同步控制。

网友C:
2个都加编码器测速就行了

楼主:
是用于石膏板生产线上,因为如果不同步的话,石膏板就会出现断裂或者拱起。现在我的想法是,以第一条皮带的速度为准,采用一个4-20mA的传感器对其实时测速并反馈给第二条皮带作为设定值,同时再用一个4-20mA的测速传感器对第二条皮带进行测速进行PID调节!请问各位亲,有谁这样做过吗?给个可行性的意见吧。谢谢!

楼主:
4-20mA速度输出传感器,红外线探测方式。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啊,能提供一个型号吗?精度质量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