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de12345

楼主(2012-10-31):
废话不多说,上图,大家就知道了。

上图主要就是给FX2N-10PG写参数,然后,再把参数读出来,也试了好多次,最后,就是发现把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参数K改成K1就没有问题,但是,按照我对FROM ,TO的理解,就是当第三个参数大于32767的时候用D,也就是DTO,DFROM,当,BFM得参数为两个是,如BFM#0,BFM#1也就是最大速度,我就给最后一个参数传K2,认为是两个一起的。但是就是错了。

abcde12345

楼主:
请各位老手,给小弟说说清楚啊,主要就是最后一个参数K怎么使用,万分感谢啊。

网友A:
   不懂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B:
    TO K0 K0 K4000 K2    16BIT命令傳到(BFM#0) (BFM#1),2筆資料
    DTO K0 K0 K4000 K2   32BIT命令傳到(BFM#0 BFM#1),(BFM#2 BFM#3),2筆資料
    這樣應該懂吧
    abcde12345

网友C:
    3楼回答的比较好。1就是1笔,2就是2笔。4就是4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O K0 K0 K4000 K2    16BIT命令傳到(BFM#0) (BFM#1),2筆資料
    DTO K0 K0 K4000 K2   32BIT命令傳到(BFM#0 BFM#1),(BFM#2 BFM#3),2筆資料
    這樣應該懂吧

    正确
    蓝景自动化

网友E:
    k1代表传送1个字节(16bit)的数据,k2代表传送2字节(32bit)的数据,BFM#每个编号是由16bit组成的,你若传送大于16bit小于32bit的数据,就必须改成k2

网友F:
    领教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紧跟的参数是扩产单元位置

网友H(2012-12-03):
各位老板:
小弟还有一点不明白,如下;
向K0,K1分别写入D100,D101的值.
向K0,K1分别写入K4000,还是把K4000分层16bit,挨个传.
请帮忙指教.
thanks!

网友I:
没理解你 说的是什么 有样例程序 J2S 说明书上

网友J:
3楼正解

网友K(2013-02-19):
向高手学习
机械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