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寻址的应用场合

楼主(2012-10-31):
间接寻址在哪里应用。存储器间接寻址和寄存器间接寻址的区别

网友A:
使用场合,例如:你需要计算200次采样数据的平均值。
又例如,你需要使用FIFO或者FILO方式的存储。
存储器间接寻址,是指数据区D的寻址。
寄存器间接寻址,是指你能对输入输出,定时器,包括数据区进行间接寻址,这种方式下的寻址需要使用索引寄存器。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