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接近开关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11-01):
这2个接近的长度不一样,型号不一样,其他?

网友A:
查查样本吧,可能感应距离也不一样

网友B:
感应距离是一样的,就是两个批次的产品

网友C:
分清PNP型和NPN型

网友D:
下面没了,怎么看的出来区别

网友E:
看看感应距离,输出类型,负载能力大小各有不同。

网友F:
大一点的一般 都是检测距离长,您要留意PNP NPN还有NO NC 其他没了

网友G:
能看得到接线图的那个是:PNP型,常开

网友H:
感应距离不同吧

网友I:
看选型手册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J: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K:
是如果接线方式一样的话,除了感应距离有所差距以外,现场需要安装的空间不同。

网友L(2013-03-29):
大的检测距离大

网友M:
一樣的只是差在他那固定的長度因訂貨時有考慮到被固定物的厚薄 你可以看一下Sick的彩頁您說的差別代號上有

网友N:
加长型,看型号里是不是多了个L,就是调整范围宽点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O:
都是金属感应器吧?我们常用的是NPN型的,常开的,要看清电路图。

网友P:
需要调节的距离不同

网友Q:
一样的,可能安装位置不同。

网友R:
看手册就知道

网友S:
上边的那个电路图看不到,是不是输出方式不一样?

网友T:
k是标准型的,s是短型的。不是NPN型的是PNP型的,NPN黑线输出负极,PNP黑线输出正极

网友U:
都一样就是安装的空间不同罢了

网友U:
没什么不一样就是安装的空间不同罢了,我们上次就是短的坏了以后买了个长的结果没法固定没少做了难

网友V:
打电话给供应商 或者让他们去你们公司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