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2-11-01):
下面这些元器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A:
第一个是电流互感器 最后一个是光电开关 中间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电流互感器 最后一个是光电开关 中间的就不知道了
导轨插座

网友C:
中间的是欧式插座;

网友D:
1、电流互感器50/5,2、测试是否330纳法电容

网友E:
第一个是电流互感器 最后一个是光电开关 中间的欧标插座
设备上和生产线上用的很多的这种插头
下载积分:+5(小小少)
下载积分:+5(dl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