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侍服电机零速时 转矩.....

楼主(2012-11-01):
请问.侍服电机在位置控制过程中 其零速时锁定 此时有转矩输出 请问此时转矩是多少 可以设定吗 怎样设定 多谢

网友A:
个人意见:零速时的转矩和它的额定转矩是一样的。
感谢!希望能多多赐教

网友B:
你要做什么的控制模式呢

网友C:
可以设定

楼主:
原盘自动装配 六个工位 饲服 齿条皮带传动 装配动作可能影响圆盘轴定位

网友D:
伺服零速时,电机的线圈通的是直流电,锁住转子了!
驱动器一直在检测输出电流,如果轴上无负载,这个输出电流会一直减小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刚性,
基本会减小到额定力矩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样是为了节能和减小发热。
如果有外力使轴角度发生变化!线圈的电流会不断上升的!同时会产生反向的力矩使轴回到原来的位置,如果在连续1秒之内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驱动器会报警52,来保护相关器件。

楼主:
谢谢 请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