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神奇的事情,求帮助

楼主(2012-11-01):
我们这里是4台PLC通过同轴电缆连接的,然后参数在Pro-face上显示。我们这里由于工程的原因,需要把其实一台管理压力的PLC独立来使用,用来监视压力的数值。现在领导让我提方案,提材料。我告诉他只需要变压器和一台电脑,他说让我多弄点,弄复杂点然后好去找别的部门要钱。我想问问各位帮忙出点主意。如何能够 复杂话又靠谱的?

网友A:
那就再搞一套独立的监视出来!!也就是说再弄个PLC和触摸屏。反正你们那不差钱!!

网友B:
你说的独立使用是脱离组态吗?如果单独使用就是个PLC过程控制,那么需要PLC加压力控制A/D转换模块、压力传感器、电脑加组态软件、MPI通讯卡、现场压力采集通讯仪表等等

网友C:
靠,我们都是尽量省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搞一套独立的监视出来!!也就是说再弄个PLC和触摸屏。反正你们那不差钱!!
有道理啊,反正你们不差钱的,重新搞一套。
我们这正好相反------要省钱。
QQ:532904130

网友E:
想花钱多,加一套DCS吧,现场压力变送器用进口的。建个工程师站,双DPU冗余配置,在加个操作员站,再给领导加个远程到办公室的留领导监控。这个配置,够吗

网友F:
嗯,配上CC-LINK,让领导在办公室也能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