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能为什么会是电机锁死

楼主(2012-11-01):
我是个新手,请问各位师傅,使能为什么能把电机锁死,什么原理!电机的转子和定子是怎么样?详细点!

网友A:
脚铐为什么可以把脚铐上而走不了路呢???

网友B:
一使能就证明给电机线圈通了电,而这个电是变相的,不停的正反转。所以看起来不动。

网友C:
2楼正解,其实使能后就是相当于使电机保持当前位置不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简单说一下吧!
伺服电机的转子其实就是一个特殊永磁铁。
伺服使能是指驱动器给伺服的定子线圈通了直流电!产生了固定磁场,所以可以锁住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