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mpire

楼主(2012-11-01):
如题,三菱伺服电机型号为HF-SP352
另,该编码器有单卖的没?

网友A:
这个系列电机的编码器型号都是OSA18,唯一的区别是里面写的ID 不一样!硬件是一样的!
如果ID不匹配,驱动器会报警AL-1A。
反过来说:你这个型号电机的编码器我改下ID可以用到别的型号电机上去的!
需要编码器或者需要改ID可联系我!

网友B:
没有单卖的,
wimpire

楼主:
-->区别是里面写的ID 不一样
有这样神奇的事

网友C:
编码器ID,这是小日本动的歪脑筋,不让你更换别的编码器,走通讯格式,这样市场维护市场全部是它家的

网友A:
这个不是歪脑筋!
比如用J2S-200A的驱动器可以支持以下这么多型号的电机!
HC-SFS121,
HC-SFS201,
HC-SFS152,
HC-SFS202,
HC-SFS153,
HC-SFS203,
HC-LFS152,
HC-RFS103
HC-RFS153
HC-UFS152
那驱动器怎么来识别电机的型号变了?从而需要调整输出的相关数据呢?
据我所知,只有很老的脉冲编码器才没有ID,大多数编码器都是有ID的!包括台达的伺服都需要写ID,只是台达的伺服允许一个系列的驱动器兼容小一点功率的电机!
wimpire

楼主:
那OSA18支持哪几种伺服放大器,J3-200A 支持不。
J3-350A只支持OSA18?

网友A:
跟你说了!OSA18只是硬件型号!只要改写ID就可以支持J3系列以上表格里的电机!
wimpire

楼主:
问下,就OSA18?  型号后面有没有后辍?  比如  -131之类的
wimpire

网友D:
了解了,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A:
J3系列的普通电机是没后缀的!直接是OSA18
J2S的编码器是有的!常规型号是OSA18-130,OSA18-131,
当然还有些不常规的!比如说OSA18-041等,基本都是大公司的定制品,或者有特殊功能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