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所有开关均是点动自复位的,当任意开关接通时,电机保持,当开关从接通变为断开时,1分钟后电机停止,但是当按下自动启动开关时,电机一分钟后不停止,就是说电机是一直在运行的,在这里我搞晕了,师傅们给我想想办法了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T37延时器另建一行,用Q0.0驱动就OK!!!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如果是要电机延时停,就写错程序了
QQ:532904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要电机延时停,就写错程序了

师傅错在哪里了,麻烦指出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C:
T37记不到1分,就记你按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37记不到1分,就记你按那一下。

老大我用的是TOF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D:
计时器又不能自保,你松开按钮就不得电了,而电机置位了

网友E:
1.用在線模擬檢查看  哪裡出問題

2.根據開關+程式來看
  動作應該是  按鈕按下放開--->馬達運轉1分鐘後停止
  這是你要的動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用在線模擬檢查看  哪裡出問題

2.根據開關+程式來看
  動作應該是  按鈕按下放開--->馬達運轉1分鐘後停止
  這是你要的動作 ?

嘿嘿没有PLC,你第二点说对了,的确是这样的,楼上的几位可能是用惯了日系的吧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F:
用自动启动开启一个辅助,用辅助常开并一延时常闭上你的时间也不自保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定时器按钮复位后停止定时,加自保及复定时器

网友H:
你的问题可能不是出在这二段程序。
如果光看着二段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在置为Q0.0时,最好也用沿来触发。
还是再仔细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在调用该地址。

网友I:
楼主,在加一个停止按钮最好,急停其实可以再硬件上控制。多加一些安全条件。光靠延时会撞机的。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J:
楼主,你的程序是对的,也能达到预期目的,没有问题啊!怎么还在问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计时器又不能自保,你松开按钮就不得电了,而电机置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加一个停止按钮最好,急停其实可以再硬件上控制。多加一些安全条件。光靠延时会撞机的。

双休不在,看到这里,还只有14楼这位兄弟明白了我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感谢你,这里值的学习借鉴的是,一个线圈可用多个复位指令,德系我不清楚,但日系的只能有一个线圈只能用一个置位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L:
你用的是下沿吧,把N换成P试试,我觉得应该用上沿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M:
你的T37没有上电啊,只有在你按按钮的那个时间得电啊,你松开手后就失电了,它如何记时哟

网友N:
现在这个不是实现要求了吗

网友O:
楼主的程序没有编译错误,可自动启动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P:
1、自动启动不能喝T37连,要另起一网络;
2、置位输出和自动启动放在一个网络里,把T37触点与自动启动相或后输出置位;
3、手动自动互锁;
4、自动启动后如何停电机就根据实际需要了,把停止信号复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