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跟电脑的连接

楼主(2012-11-01):
请教高手下,我的触摸屏编程线插入电脑的时候COM端口检测不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没有装驱动?

网友B:
没安装数据线驱动吧
学习

网友C:
你型号都没有说哦???

网友D:
首先TP的型号与线的型号是否搭配,其次通信线的驱动有无安装

网友E(2013-03-20):
通信线没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F:
驱动没装吧

网友G(2013-08-23):
通讯接口,驱动文件,硬件配置。一样不能少!

网友H:
com口设置不一样

网友I(2013-09-24):
看驱动有没有安装,还有就是通讯端口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J:
一定要下载驱动软件,按型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