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使用三菱A975GOT-TBA-b

楼主(2012-11-01):
我有一只三菱A975GOT-TBA,不会使用,请问有哪位大侠使用过的教教我,为什么操作界面我打不开 。谢谢

网友A:
是使用,还是编程?
如果使用你的设备上的A970,那是根据设备厂家的说明使用
如果是打算自己编程,需要相关软件:
http://down.ymmfa.com/?id=325
还有相关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85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