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MT不能通信故障,求助!

楼主(2012-11-01):
最近公司做设备,买了三台FX1N-60MT,其中一台先到货,通信什么的都正常。后两台就一直遇到这样的情况,新的刚刚连接上的时候都正常,一段时间后就不能通信了,数据线是 SC09的232转422的。前后试了有五台同型号不同供货商的货都有那个问题,后来用SC09的USB转422的也是一样的情况,现在真就不知道为啥了,供货商信誓旦旦说都是正规渠道买来的。但是我第一台用了几个月一直上传下载都没事啊!求大神解惑啊!

网友A:
检查一下PLC编程口连外部的的线

楼主:
本来也怀疑线有问题,然后换了根新的sc09的USB的线,还是一样 ,将程序下载后就又是无法通信了。

网友B:
PLC可能有问题,你检查一下PLC的侧面,就是有标签的那一面。
如果标签发绿,就是山寨货。

网友C:
呵呵,不要贪图便宜货,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以后到坛主这里买就O了

网友D:
现在外边买的FX1S 1N系列的基本上都是假货,
蓝景自动化

楼主:
应该不是山寨货,暂时判断为伺服驱动器电源未隔离,与PLC共用一个进线端,造成PLC电源线带上了高次谐波击穿了通信块的一个电容。待PLC修回后再看是否出在这个地方。

网友E:
CPU的通讯芯片烧了。QQ

网友F:
不是在一家买的吧、我一前也遇到这中情况,

楼主:
补充说明下,供货商寄了根禾川USB-SC-09 的数据线过来,说是带隔离的,用上去竟然都好了,用USB的SC09的不同通信用这个竟然就能够通信了,稀奇啊!望那位大神解惑啊!

网友G:
呵呵,工控人的苦恼啊!我也碰见过N多次这样的事情.
原因基本上有两个1.PLC检查通讯口,和前面板正上面的盖看是不是翻新的.
2.大部分是数据线的问题,每个供货商都说线是没问题的,其实是线不好.有时侯是刚开始一两次是可以的,到后来是越来越不稳定,时不时中断通讯,通讯不了积分钟就卡住了.再往后就是死机状.换N多线.最后还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