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楼主(2012-11-01):
请教前辈;我一台设备原来是用离心泵供水,变频器控制,现在离心泵坏了,买了一台潜水泵来代替;还是用变频器控制;请问可以吗、、

网友A:
变频控制可以但要核对相应的参数匹配才能使用

网友B:
可以的,看你的

网友C:
参数设置好问题不大

网友D:
可以的,但要设置好参数

网友E:
可以,设置好变频器参数就ok

网友F:
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G:
可以,功率要适配,合理设置加速时间

网友H:
当然可以,你吧额定电流和加速时间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潜水泵是两相电的,怎么接线?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