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怎样产生脉冲信号的?

楼主(2012-11-01):
希望通过PLC控制伺服系统,现在知道伺服驱动器要接收脉冲信号,请问这个“脉冲信号”可以用PLC直接产生吗,还是要增加其它模块?

网友A:
要具体看plc型号定的,有的plc内置高速脉冲输出,有的需要加脉冲模块。

网友B:
西门子S7-200和三荾Fn PLC都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C:
如果CPU本身有高速脉冲输出模块可以直接用。也可以增加定位模块EM253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