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我希望用PLC来控制伺服系统,有8、9个伺服电机。如标题,这种架构可行吗?
网上看到,还有另一种架构:PC机+运动控制卡+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这两种架构都可行吗?

哪位能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小型PLC,单PLC一般只能控制2~5个左右伺服以。再多就要加模块,或者数台PLC组网,或者用大型的PLC。

用板卡控制也比较流行的,这种主要用在轴比较多的情况下,或者工艺比较复杂,使用PLC很难计算那么多位置和变化。

网友B:
知道了。
不断向前

网友C:
你可以用罗克韦尔来做,用以太网比较简单滴

网友D:
现在有很多PLC都支撑总线伺服,感觉很是牛X!
QQ:569456723

网友E:
这个 plc  总线 伺服驱动器 比较可靠 如果不涉及插补联动等 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楼主ldkcumt于2012-11-01 17:22发表的 PLC+运动控制模块+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是这样吗??? :
我希望用PLC来控制伺服系统,有8、9个伺服电机。如标题,这种架构可行吗?
网上看到,还有另一种架构:PC机+运动控制卡+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这两种架构都可行吗?

哪位能帮忙分析一下?

PC机+                      “运动控制模块”                  +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应该更好吧
不断向前

网友F:
我们有运动控制器,可以做总线或者直接轴控,最多可以12轴。简单方便,直线,圆弧插补等,同步,张力,G代码,凸轮,电子齿轮等全部集成。

网友G:
用总线比较好,我用总线做过3轴的,可以扩展到多轴,总线支持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