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继电器型输出,Q0.0,Q0.1可直接接到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用吗?

楼主(2012-11-01):
西门子plc继电器型输出,Q0.0,Q0.1可直接接到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用吗?

网友A:
哪个型号,查下手册

网友B:
那,你认为可以吗?当然,你有足够的动手能力,也有改装的可能。
如果你认为继电器的输出反应速度足够你的要求没有问题的。反之,请选择晶体管输出系列。
那就是说一定要用晶体管系列了,那能不能帮我看一下程序,我是第一次接触步进电机。

网友C: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编程软件中的脉冲输出指令只能针对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了?

楼主:
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能否让步进动起来?

网友D:
必须滴,pwm输出,加三极管

网友E(2012-12-02):
应该不会动。

网友F:
你可以改装一下,按照这张图纸

网友G:
拆掉继电器,引出继电器线圈的线加1k电阻直接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或伺服电机驱动器上

网友H:
不可以啊 晶体管的才可以啊

网友I:
继电器的?当然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只是不怎么实用,如果手头没有晶体管输出的,也可以用他学习编程序。。
只是输出频率要控制在,2次每秒以下哦,还有你能够忍受触点抖动带来的误差,也可以用的,比如用步进电机做个时钟,一秒钟走一格,指针足够长,细分足够粗没问题。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J:
这个不可以,要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K:
换PLC吧,要用晶体管的,用晶体管的还要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