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怎样产生脉冲信号的?

楼主(2012-11-01):
希望通过PLC控制伺服系统,现在知道伺服驱动器要接收脉冲信号,请问这个“脉冲信号”可以用PLC直接产生吗,还是要增加其它模块?

网友A:
有高速输出的用高速输出,无高速输出的加装位控模块。
Good Luck~

网友B:
LDP/LDF指令: 開關時產生一個單週期的脈波
PLS/PLF: 線圈感電時產生一個單週期的脈波
另外 三菱的應用指令尾巴加上P 就有類似的效果
以上個人經驗 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