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编码器怎么编程

楼主(2012-11-01):
我的plc是台达DVP 60ES00R .
编码器是单相增量形的怎样编程才能控制机床运动距离。新手学习其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
多看手册,再来提问

网友B:
貌似R型的接编码器有点问题吧,建议楼主用T型的!将A、B分别接到对应的高速输入点,具体X点见编程手册!

楼主:
又查了一些资料 T行的的要好一些 谢谢

楼主:
请高手帮忙 想用触摸屏监控外部输入元件的好坏能做到吗?例如编码器 接近开关 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