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收藏自己喜欢的贴子

楼主(2012-11-01):
请教各路英雄,在讨论里看到喜欢的贴子如何收藏在讨论自己的收藏夹里。谢谢。

网友A:
第二个选项点击就可以收藏了

楼主:
1楼你好,谢谢你的指教,但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操作选项在那个位置,不好意思,再麻烦你指教一下啦。呵呵。

网友B:
就在帖子的下面

网友C:
就是这个:
\
\
\
\
\
V

网友D:
每个贴子下面有彩色的字:
操作选项:
添加到论坛收藏夹
| 引用此贴 | 举报该楼 | 为他评分
然后论坛左上角,你的名字头象下面有
我的主题 | 我的回复 |
我的收藏
| 修改资料

楼主:
不好意思,是不是我的级别不够呀,你们说的在下面或上面都没有耶,郁闷呀。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是不是我的级别不够呀,怎么你们说的地方都没有呀,郁闷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