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z怎么分段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2-11-01):
我现在用相对定位DDRVI D0 K30000 Y0 Y1,D0=160000
走完Y0输出160000个脉冲
但是现在我想分两段走,第一段是在脉冲数为150000的时候停一会,并输出一个继电器M0。然后继续往下走,直到脉冲数发完。
请问下大家,这段程序怎么走,

网友A:
那就分段给数据行走。

楼主:
我的意思是第二段的数据用什么出发,,现在不是很清楚、

网友B:
用变址啊 d0z0 发完后 用y0的M8147的下降沿z0加二变成D0Z2 再把DDRVI触发一次就好了 D0Z2就是 D2了

网友C:
分两段走呗,先发第一段你所需的脉冲数,然后发完了用发完的那个标志位出发 发剩下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