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一根加热丝 加热电压由 220V 变到 380V 加热电流怎么变化

楼主(2012-11-01):
一根加热丝 加热电压由 220V 变到 380V 加热电流怎么变化

网友A:
由小到大

网友B:
电阻是不变的,因此电流由小变大

网友C:
3楼正解
wananjushi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电流增大1.732倍

网友F:
看加热丝功率超不超,小心烧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温度提高电阻也变大[电阻跟温度密切联系]
电阻隨温度变化是肯定的,但相对电压的提高的程度还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I:
3楼+1

网友J:
小问题啊,由小到大啊

网友K:
基本上理论是根号三倍 实际使用是综合一般发热丝的正温度电阻特性 估计根号2倍 如果发热时的散热好 会很红火 如果发热丝承受不了多出的50左右温度 会高温氧化 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