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有用过欧姆龙温控表的前辈们嘛??不知道它稳定不稳定啊~~好不好使
正儿八经的~

网友A:
可以啊,我用过,稳定。

楼主:
普通的热电偶输入,输出接固电,带一个报警输出,大概多少大洋啊!!
正儿八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热电偶输入,输出接固电,带一个报警输出,大概多少大洋啊!!

2百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百多吧

感谢!!蛮便宜啊!!!
正儿八经的~

网友C:
OMRON温控仪都要500元吧?

网友D:
欧姆龙不错价格500-700元左右,日化理工RKC也很好价格差不多,有几个二手的RKC,qq:1584418454

网友E:
二手这个可以看看,要的话QQ12649474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不错价格500-700元左右,日化理工RKC也很好价格差不多,有几个二手的RKC,qq:1584418454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就是RKC的,太贵了太
正儿八经的~

网友F:
在前家公司用过在热水锅炉上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G:
我们全是用的欧姆龙,很好用,基本没有坏过

网友H:
可以,显示块坏了,里面都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