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2-11-01):
如果一个系统50KV,使用单相电会有什么后果吗?系统用电设备全是单相的,使用三相电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是50KW吧,看你的变压器有多大,如果多接在一项上,等于降低了变压器的总功率,用3项可以使3项电流平衡

网友B:
说的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