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可以自主控制吗

楼主(2012-11-01):
哪位大侠指导小弟,感激涕零,请问三菱MR-E-A伺服在没有外在脉冲驱动的请况下可以自主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

网友A:
1,点动
2,内部速度控制模式
下载积分:+2(qq249640260) 真诚感谢!
abcde12345

网友B:
设置为内部寄存器方式。有位置,速度,转矩模式。这样就只需要几个IO点了。

网友C(2013-06-20):
设置内部参数,按mode键出现FESF1时,在按up键或down键可以正转、反转,如果有条件可以用软件控制,网站有下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