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谁能告诉一下这根线的制作图纸  谢谢啊   触摸屏是9孔 不是25孔  急啊   !!!!!!!!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
触摸屏是9孔的话,就不叫FX9GT-CAB0了。

FX9GT-CAB0,严格来说,是要A970装上一个通讯卡A9GT-RS4以后。

你说的9孔可能是屏本身的RS-232接口。

你可以试一下用SC-09,对没错就是这根线,去通讯试试。在屏的通讯设置里要改成232哟。
站长 你好:
     我已经用SC-09这跟线了,但是屏会报警,上一篇求助帖已把这个证明了,我现在已安装A9GT-RS4 ,九孔不是屏自带的RS-232, 也就是说我这个屏上已有两个九孔接头!!还请站长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没人回答················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B:
不想换卡,就加个FX1N-232BD,线就用屏的下载线FX-232CAB-1

网友C:
这个好用吗?

楼主:
先感谢楼上的这张图纸    但是应该不好用  我准确的来说 是要一张 一头是MD8M(针)另一头是DB9M(针)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