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 按钮的问题

楼主(2012-11-01):
wincc flexible 2008 按钮模拟的输入开关量 I0.0 在wincc中调试仿真可以将变量 i0.0置位1,却不能将PLCSIM中的变量i0.0置位1 前提通信正常因为输出量没有任何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一般HMI中的输入变量多用M点很少用外部输入点。

网友B:
外部输入点对于触摸屏来说是只读,不可写,你只能通过PLC软件进行强制。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