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ACS510-01控制补水控制求助

楼主(2012-11-02):
请教各位大侠:
更换变频器后,不知道根据这个电路选哪个“宏”,另,低于一定压力电机工作,到达一定压力工作停止应如何设置。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压力传感器是模拟量信号,还是数字量信号。这要看你现在买的变频器是否带模拟量信号的,如果没有就通过PLC等中间的接受信号后,再给出开关信号触发变频器正反转。
Made wish ,517029687

楼主:
是模拟信号,变频器是ABB的ACS510-01的,谢谢

网友B:
根据此图通过仪表检测将你设定压力与反馈的电流信号对应上,修改变频器设置即可

楼主:
本人菜鸟,请问如何修改谢谢

楼主:
